烦恼的故障

楼主(2012-03-12):
我单位直流电动机磁场整流柜输出110V,两套一用一备,几天前报F29故障(过压),整流装置送不上,两套来回倒都不行。最后修改参数,OK。以前也出现过故障后不动,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新板换后也一样。望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不允许慢慢查问题,耽误一个多小时罚了八百元)

网友A:
耽误一个多小时罚了八百元,这么严厉

网友B:
这也得要时间才行啊 。

网友C(2012-05-11):
尤其重要的场所,建议尽量不维修更换新的部件配件,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某些功率板子CPU更换新板之后要参数匹配,优化,否则运行出现楼主这样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