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1000W伺服总报警HU怎调?

楼主(2011-01-31):
我做了一台自动铆钉机,上冲头为1000W富士伺服带动,但在实际使用中,一天可能就有3~8次报警,都是报HU电压过高,请问各高手有没有办法解决?调伺服的参数可以调好吗?怎样调?多多指教下谢谢!

网友A(2011-07-21):
可能是里面的电流环引起的 加电阻看看行不行盟立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