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听”的方法 来判断 SIPOS 机构一种故障

楼主(2011-02-18):
SIPOS 不论经济型、专业型都是变频的控制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把 SIPOS 看作变频器来对待。这是开局先说的铺垫! 变频器就是一台能源方式的转换器:交流-直流-交流的转换装置。 我们只说第一个转换,这个类型的故障就发生在第一个过程。 变频器在交流经过整流变成直流要存储到电容里,也就是西博思电源板上那些黑色的圆形的电容。原来750W的电源板是两个电容,1500W是四个电容(后来西博思压减成本都减为两个,当然不影响使用,仍然属于低碳的设计!),3000W的六个电容,5500W的八个电容,这是题外话。 在初始上电、整流、给电容充电的时候,因为初始电容没有储电,瞬间的充电电流非常大,是个阶跃电流,这样对电容器、对整个回路都不好,为此在直流的充电回路里设计加上电阻来限流,使得这个过程更平顺,大家若留意,在电容旁边有几个立起来串联安装的电阻,这就是限流电阻。 在电容充电完成后,这个电阻仍然在这个回路,若继续存在,势必加大电量消耗,同时产生大量热量影响热敏感的半导体器件的使用效果,这个时候就要把他旁路掉! 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电源板上可以看到的一个继电器,唯一的继电器24v的直流继电器。 完场这个任务的过程是这样的: 在上述的过程中,电源板上的 CPU 中心处理单元发出一个控制信号来推动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而后再导通来推动这个继电器线圈导通、励磁而后继电器内部触点动作,继电器输出的闭合节点来旁路上面说的限流电阻,这样这个上电后完成限流后无用的耗电大户就被短路了! 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言归正传:用听的方法来判断电源板是否损坏,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根底了,这个声音就是继电器的励磁动作声音—啪嗒! 若上电没有这个声音,肯定不行,你的西博思机构肯定报 FAULT ! 若通过软件可以看个究竟---逆变器故障! 深入一步,仍然用听的方法来接着判断: 操作:停电。 停电后,大约延迟几秒钟,也会听到一声清脆的“啪嗒” , 这是在动力电撤去后,储能电容在放电到一定的程度,刚才继电器的驱动的逆过程发生了,继电器失磁,跳开。若留意一下,每个电容的旁边有个立起来安装队电阻就是放电电阻。 所以,总结一下听的过程: 上电—延迟几秒—啪嗒一声---SIPOS备用运行---断电—延迟—啪嗒一声 正常的现象只有一种,其他的都是不正常的! 若上电听不到一声,有问题! 停电的时候听不到一声,有问题! 若给出指令,机构走一下响一声停下,这个过程重复,有问题! SIPOS 用户可以通过上述过程进行粗略判断,但愿有帮助! 天津智道工控设备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