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有频率显示启动后显示无频率

楼主(2010-08-29):
      各位师傅啊

        小弟这里有台富士的变频器上电有频率显示,启动后运转指示灯, 频率显示0.00请教各位师傅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1、什么型号?

2、设定运行频率。

3、如果是富士FVR-E9S系列通用型变频器,FWD-CM要短接,面板才能起作用!!!!!!!!!!!

4、如果还有问题,就让维修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B:
频率指令给了没?启动信号给没?大功率的富士变频器需要外接辅助电源才能运行。

楼主:
是5000G11的

    37KW的

网友C:
上电时显示地频率值应该是给定值,而启动后显示的是实际值,因为存在加速时间,所以启动后的显示值应该是从0.00赫兹慢慢加上去的.而现在启动指示灯已亮,但没有实际输出,我考虑是不是给定源不对,重点查一下参数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参数  已经初始化

   还是一样

网友D:
是不是显示的电流或电压?而没转到频率上?

网友E:
你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1:电源板有问题          2:主板有问题             3:外部接线有问题              需要可以联系我15910504677                                QQ:32584356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是把驱动板拆下来单独加电试的,温度检测接了电阻,风扇检测也短接了,还有检测部分需要短接或接电阻吗?

网友F: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G:
系统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H:
实在搞不懂就找我啊,专修变频器,QQ:343649400

网友I(2010-10-09):
查维护信息中EDC=540V吗?直流主电压低于400V也启动不了.

网友J:
一,欠压。 二,面板开机时,没有短接正转或反转信号。

网友K:
你单板上电出现这样情况正常,富士机器要检测三相输入还有母线电压,没有检测到电压的时候就会出现能运行但是频率是零的情况了。

杭州变频维修 15869127922

网友L:
再次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M:
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在手动模式,增加频率

网友N(2010-11-08):
是用端子给定的吗,检查一下电位器连接线是否有断线,是用面板给定试试

网友O:
提供富士变频器维修视频系统课程,http://www.cnbpq.com/tv/list.jsp?id=2

网友P:
驱动板坏了,换块新的就好,

网友Q:
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N(2012-01-19):
参数不对,建议修改参数试试

网友R:
还有其他检测没有通过了!模块.电源检测!

网友S(2012-10-27):
我以前有个55KW同型号的也这样。拆下来研究发现,送电后变频器没有‘哐’的一声,接触器没吸合,查了半天是CPU    没有给接触器吸合的信号,针接触不良,这弄好了,前面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T:
这个问题肯定是你的电压检测的问题,我遇到无一例外,包括日本的其他主流品牌!电压检测在你的机器的PN哪里有辅助电源的附近,有个隔离变压器的,你可以看看!还有个LM358,很好找!这种机器还有可能是系统参数设置异常,但是你已经复位了就不纯在了!

网友T:
你这个事电压检测的问题!不要怀疑别的!

网友U:
要整台机子上380V才行,单独加电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