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系统,按急停造成总断路器跳闸(急停平时正常),为什么呢?

楼主(2010-10-03):
直流传动系统,欧陆591c变流器,按急停造成总断路器跳闸,为什么呢?我合上闸开机按急停,还是跳断路器,第二次试机时把晶闸管都给烧了,这跟晶闸管有关系吗?

网友A:
总是按急停按钮,为什么呢?电机可能没有机械制动,机械惯性矩大,调速器过压。跳闸

网友B(2011-07-13):
线路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12-05-12):
按了急停,断路器不应该跳闸吗?我们高线用的6ra70,急停就是紧急停车用的,ME应该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