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CHF.185KW,一带载就跳OC1!

楼主(2011-07-08):
不带电机,运行正常!输出平衡!

一带电机,频率刚到1.5多点,电机动一下,就跳!OC1!!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不带电机有不有电流。

楼主:
不带电机没电流啊!

网友B:
变频器是否先小了,还有马达界限是否错误。

网友C:
检查电缆线,脱开电机看看。

网友D:
电机和电机线都没问题时,有可能是电流检测通道的问题了。地需要进一步专业的测量....

网友E:
可以将危险频率段跳过,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F:
你是空带电机还是电机带负载,要是带负载的话拆下负载试试。

网友G:
如果变频器是新的,应该检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是否有问题,检查电动机是否有问题,还有检查变频器输出端子接线是否有问题

如果变频器是旧的,用高压风吹下灰试试,一定要吹IGBT模块的灰,就是把控制板卸下来,吹电容和模块的灰。

网友H:
转矩提升是否设置正常

网友I:
可以先将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长一点,再启动,并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J:
如果变频器是新的,应该先检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是否有短路,再检查电动机是否接地或匝间或相间有短路故障;另外查看一下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如果变频器是旧的,同样先按上述方法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再用高压风吹下灰试试,一定要吹IGBT模块的灰,就是把控制板卸下来,吹电容和模块的灰;如果还没有解决,最后作一下恢复出厂值设置,重新设定参数试一下;

如果还没有解决看来就是变频器内部故障了

网友K:
OC1是加速过电流,将加速时间调的长一点,30S试试。

网友L: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过载保护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建议恢复出厂设置,按说明书重设参数

网友M:
应该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N:
一方面加速时间设长一些,另一方面是带的什么载,是不是一开始就需要 较大的力矩,这样的话可以先加一点启动电压(不知是否有此参数),另外现在是标量控制还是矢量控制?

网友O:
带别的小电机试试,现在把问题分成两部分来分析:

一.负载问题

1.检查电机机械部分转动是否正常,一般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卡死变频器一般会自动限流,并不会马上报OC故障,

2.机械共振所引起,有时会发现马达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在某个频率点出现振荡,一启动电流会瞬间增大.这种情况一般跳过此频率点,或者将抑制振荡调为有效,P8.30调整为0.CHF100这款机器抑制振荡功能不强,可换用CHF100A的主板.

3.变频器负载是否有漏电线象,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此种可能性较大.检查输出线路是否出现破皮,浸水,或者电机绝缘是否下降.本人曾遇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最严重一次,客户用兆欧表摇电机绝缘电阻有10M左右,后其自行将工频接入电机,结果一上电,电机内部打火.

二.变频器自身问题

1.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此种故障一般出在驱动板上电流检测电路,极少数故障是由主控板引起

2.霍尔传感器故障,更换霍尔元件即可

是否变频器本身问题可直接更换一台稍小功率的电机空载运行下即可试验出来.

如有不明之处可以和我联系QQ:191703516,TEL15084826368

网友P:
延长加速时间试试,

网友Q:
可能的原因:

(1)电机堵转,起动电流过大,可脱开负载试机;

(2)变频器加速时间太短,请查看功能码P0.07-加速时间,设为20S以上;

(3)转矩提升过高,一般转矩提升值P0.10在1.0%~5.0%左右,请改为3%试试;

(4)电机没有停下来就运行变频器,可以将变频器起动运行方式P1.00改为2-转速跟踪再起动方式;

(5)电机参数设置错误,请正确设置电机参数-功能码P2.00~P2.04,并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功能码P0.12设为1;

(6)电机绕组短路;

网友R(2011-09-19):
PC929检测电路问题,重点查查检测引脚的一个小贴片电容好像是几NF的吧。

网友S:
把加减速度时间设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