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故障?

楼主(2010-11-11):
 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解决方法:

    1、若电源电庄高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上限值或低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下限值,应对供电电压进行检查,若有异常,调整电压。

    2、若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应对主机系统模块进行清理和重插。

    3、若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应对可疑元器件采用戴手套按压的方法或补焊。

    4、若CPU、内存板故障,应及时更换。

    5、在设计和改造PLC时,还易出现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导致PLC频繁死机。解决办法就是更改程序和重新设定扫描周期。

查看更多PLC技术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网友A:
PLC电源最好加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B:
PLC的工作环境是有要求的,如果现场环境太差,那就需要改善局部环境

网友C: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