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实用)

楼主(2010-11-03):
    触摸屏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实用)

    故障总结
  1. 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损坏
  2. 上电烧保险
  逆变器烧坏
  三极管D667击穿
  3. 上电蓝屏,通电十分钟后屏幕变为蓝屏
  主板CPU坏
  主板LCD负压太低,LCD负压为0,主板故障
  5. 屏幕偏黑
  对比度问题
  6. 通讯时有时无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造成通讯不良
  7. 触摸失灵,有时白屏
  触摸面板故障
  8. 黑屏,死屏
  逆变器烧坏
  上电即烧保险,主板故障
  液晶故障,主板亦烧损
  主板电源部分损坏
  主板故障,出现大电流烧损
  背光灯不亮主板逆变器故障
  逆变器受保护引起上电黑屏
  液晶故障,触摸面板损坏
  10. 触控正常,主板程序无反应
  主板故障,更换主板
  11.触摸不良,触摸失灵;操作灵敏度不够
  触摸电阻异常
  银浆线电阻无穷大
  更换触摸面板
  客户程序问题
  12. 电源烧损
  电源三极管被大电流击穿
  更换主板
  13. 主板液晶元件均被严重腐蚀,上电无任何显示
  客户环境恶劣造成文本元件损坏,
  14. PWR灯不亮,其他一切正常
  重新接好PWR灯信号线OK
  15. 双串口无法通讯
  错用软件所致
  16. 主板松动
  触摸面板固定支脚断裂
  用强力胶粘合
  17. 485串口通讯不良
  更换IC后仍无法通讯,主板故障
  18. 触摸屏上电无反应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19. TP1、TP2对地短路,CPU烧损
  20.通讯不良
  串口针脚歪斜,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讯
  调整针脚位置
  误用软件所致
  22. 画面不能切换
  面板表面有裂痕导致触摸不良
  23. 触摸死机,客户误用软件
  触摸屏类
  1. 表面声波触摸屏
  (1) 故障一:触摸偏差
  现象1: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
  原因1: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
  解决1:重新校正位置。
  现象2: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
  原因2: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
  解决2: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2) 故障二:触摸无反应
  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下面逐个说明:
  ① 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 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 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 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 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解决:
  ① 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 ,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
  ② 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 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
  ③ 运行驱动盘中的COM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时在COMDUMP后面加上空格及串口的代号1或2,并触摸屏幕 ,看是否有数据滚出。有数据滚出则硬件连接正常,请检查软件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与其他硬件设备发生冲突。如没有数据滚出则硬件出现故障,具体故障点待定。
  ④ 运行驱动盘中的SAWDUMP命令,该命令为DOS下命令,运行程序时,该程序将寻问控制卡的类型、连接的端口号、传输速率,然后程序将从控制卡中读取相关数据。请注意查看屏幕左下角的X轴的AGC和Y轴的AGC数值,任一轴的数值为 255时,则该轴的换能器出现故障,需进行维修。
  ⑤ 安装完驱动程序后进行第一次校正时,注意观察系统报错的详细内容。“ 没有找到控制卡”、“触摸屏没有连接”等 ,根据提示检查相应的部件。如:触摸屏信号线是否与控制卡连接牢固,键盘取电线是否全部与主机连接等。⑥ 如仍无法排除,请专业人员维修。

更多触摸屏资料分享: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网友A(2012-02-18):
学习了,顶一下!

佛山工控自动化-----高价大量回收拆机/二手/积压库存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控制系统等工业配件!

大量收购拆机二手/积压库存/工程余货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系统等工业产品,器件品牌包括:三菱/欧姆龙/西门子/AB/施耐德/通用/松下/安川/富士/基恩士/,可以做支付宝 ,快递、物流代收货款,珠三角内可上门取货,数量大的外省客户亦可上门洽谈,现金或者银行过账结算等多种方式交易,消除你一切顾虑,你有宝我来淘,保证给你好价格!
欧姆龙PLC:CPM1A/CPM2A/CPM2AE/CPM2AH、CP1H/CP1L/CP1E、C200HE/C200HG/C200HX 、CQM1/CQM1H、CS1/CS1H、 CJ1 /CJ1H ;三菱PLC:FX2N、FX3U、Q系列,西门子PLC:S7-200、S7-300、 S7-400 ;Allen-Bradley PLC:1743 、1746、 1747、 1756 ;施耐德PLC:140系列
三菱变频器:E500系列、D700系列、E700系列,富士变频器:G11、G11S 、P11、P11S。。。等,触摸屏/人机界面:Proface、欧姆龙、三菱、西门子、AB、海泰克;伺服系统:三菱、松下、安川。。。。等
手机:15918057206  18934377885 QQ:616643524 邮箱:15918057206@139.com  请联系:佛山工控自动化

网友B:
总结的全面,顶

网友C(2012-04-23):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D(2013-04-12):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E(2015-09-09):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8iowa

网友F: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G(2018-04-16):
谢谢你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2018-05-21):
有好东西,大家分享,一起学习

网友H:
有好东西,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网友I:
好东西,学习了 。我这里的触摸屏经常黑屏

网友J(2018-07-12):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学习了 。我这里的触摸屏经常黑屏

网友K:
主板可以独立换吗

网友L: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M(2018-10-31):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网友M: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网友M: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谢!

网友M:
正在学习使用触摸屏,谢

网友N:
这个真的,收藏以备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