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和变频器通迅

楼主(2010-09-28):
请问哪位大师知道一台PLC怎样同时和三台变频器通迅?

网友A:
这个问法有点泛泛而谈了,

通讯协议

什么PLC

什么变频器

一般有MODBUS RTU

              DEVICENET

             CAN

             PROFIBUS DP

网友B:
现在总线和自由口协议使用得比较多。

网友C:
还要看你的plc是什么plc,变频器是什么?可通过dp配置进行通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补充一下,PLC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是F1000-G系列欧瑞变频器。请问哪位大师知道一台PLC怎样同时和三台变频器通迅?用哪种方法好?

网友D:
PROFIBUS DP通讯比较好!布线简单,

网友E:
用Modbus自由通讯协议,物理接口RS485,RTU码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