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码机风扇故障

楼主(2010-10-01):
多米诺A100喷码机,开机报风扇故障,风扇是24V,三线的(其中一根是控制线)。风扇换新的也有此故障,但关电源后,重新开机无故障,风扇能转。请问是何问题?

网友A:
该机风扇故障检测,与部分数控机床伺服风扇故障检测,可能是一样的。好像根据风扇电流检测故障,所以必须更换与原风扇电流一样的风扇。

楼主:
如是检测电流的话,应该重新开机后还报故障啊?但是后面就不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