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罗斯蒙特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怪故障.

楼主(2012-06-09):
压力变送器量程-50帕至250帕.通电后用375仪表看了下里面的压力和输出都正常,-1帕 输出6.45mA.但在进plc模块时数据显示-20mA 的值.压力变送器是4-20mA的 .怎么会输出-20mA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和PLC的软硬件设置,同时还要检查一下变送器与你的PLC是否配套,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就不知道问题处在哪了。

网友B(2012-07-16):
检查一下压力变送器到PLC的接线,换个plc模块通道试下。

网友C(2012-09-15):
PLC参数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