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触器触点会不停的吸合和断开 在线等!!!!

楼主(2010-11-23):
今天调试电机,发现接触器触点不停的吸合和断开,搞的我不知所措,接触器的型号是德力西CJX2 32/10,我接的电机是7。5KW的,按我的计算,电机额定电流就是15安左右,32安的接触器是可以满足是,为什么接触器触点在通电时还会不停的吸合与断开,本人现在很郁闷。

网友A:
你肯定是有一个常闭触点接错了。

网友A:
请把你的电路原理图发过来。xiexianli0325@126.com

网友B:
是不是自锁触点接错了?还有就是你使用的过载保护器是那种带电源的那种,使用PLC来控制的,当保护器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昨天刚处理了这种故障。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接触器线圈线控制线经过了接触器的自己的常闭触点了。

网友D(2010-12-24):
是否通过plc进行控制?

网友E:
排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