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振动

楼主(2011-05-23):
寸动时电机轴不转 电机一直抖动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电机本身问题?

求各位指点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因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这就要看你是全新的调试啊,还是维修啦。

如果是全新的调试,要看你控制卡的参数以及驱动器的参数,还有控制线、编码器线、电源线的相序有没有焊错,接触是否良好,台达是用50P和25P的接头有螺丝锁的!

如果是维修的话,除了电机和驱动器本身坏之外也就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C(2011-07-05):
我是专业做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
主要是松下A4系列的
功率是1.0和1.5的
有需要的
直接跟我联系
电话是13751161925
Q375954830
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哦
先保质量
绝对的物美价廉

网友D(2011-08-24):
想看看答案,看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