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脑控制伺服电机我还需要什么?

楼主(2011-06-28):
手头有松下MSMA系列伺服电机以及MSDA伺服驱动器,我想用我的电脑连接伺服驱动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我先知道接线方法,以及各种传输线接头哪来可以搞到,还有电脑控制驱动器需不需要相应的软件?哪里可以获得?还有点不明白的是想让专家给解释一下:驱动器和PLC

网友A:
我知道   加qq2411699733

网友B:
欧姆龙  PLC    CP1E-CP1L  cp1H   不用位置模块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当然你用其它型号或者位置模块更好。

再下载欧姆龙的梯形图编程软件,CX  官方网站搜一下。

另外程序指令自己要慢慢看了。

网友B:
用欧姆龙 PLC   CP1L    CP1H   CP1E   直接驱动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当然你用其它型号的或者位置模块也可以。

在官方下载编程软件  CX   自己搜下载。

另外就是要看编程指令了,对于初学者可能比较有点难理解.

网友C:
现在本人有大量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如果有需要的直接跟我联系

价钱从优,质量保证。

松下 A4系列 1KW 3800元/套 ,MDDDT3530003      MDMA102P1G

松下 A4系列 1.5KW 4300元/套 ,MDDDT5540003    MDMA152P1G

有大量现货

需要的直接联系我

电话:13510069896

Q:375954830

要速度哦!!!!!

网友D(2012-12-07):
电脑  用一根网线连接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接伺服驱动器

 就可以了,当然你还需要一个控制系统软件

网友E(2014-01-23):
PLC 控制器 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