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例变频器故障处理过程__简要分析

楼主(2010-11-05):
无标题文档<ti<x>tle> </head> <body> (1)  变频器驱动电机抖动
         在接修一台安川616PC5-5.5kW变频器时,客户送修時标明电机行抖动,此时第一反应是输出电压不平衡.在检查功率器件后发现无损坏,给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运行变频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确实不平衡,测试六路数出波形,发现W相下桥波形不正常,依次测量该路电阻,二极管,光耦。发现提供反压的一二极管击穿,更换后,重新上电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修复。

 (2) 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在接修一台普传220V,单相,1.5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频率上不去,只能上到20Hz,此时第一想到的是有可能参数设置不当,依次检查参数,发现最高频率,上限频率都为60Hz,可见不是参数问题,又怀疑是频率给定方式不对,后改成面板给定频率,变频器最高可运行到60Hz,由此看来,问提出在模拟量输入电路上,检查此电路时,发现一贴片电容损坏,更换后,变频器正常。
 (3) 变频器跳过流
         在接修一台台安N2系列,400V,3.7kW变频器时,客户标明在起动时显示过电流。在检查模块确认完好后,给变频器通电,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一瞬间显示OC2,首先想到的是电流检测电路损坏,依次更换检测电路,发现故障依然无法消除。于是扩大检测范围,检查驱动电路,在检查驱动波形时发现有一路波形不正常,检查其周边器件,发现一贴片电容有短路,更换后,变频器运行良好。
 (4) 变频器整流桥二次损坏
         在接修一台LG SV030IH-4变频器时,检查时发现整流桥损坏,无其它不良之处,更换后,带负载运行良好。不到一个月,客户再次拿来。检查时发现整流桥再次损坏,此时怀疑变频器某处绝缘不好,单独检查电容,正常。单独检查逆变模块,无不良症状,检查各个端子与地之间也未发现绝缘不良问题,再仔细检查,发现直流母线回路端子P-P1与N之间的塑料绝缘端子有炭化迹象,拆开端子查看,果然发现端子碳化已相当严重,从安全角度考虑,更换损坏端子,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正常运行已有半年多。
 (5) 变频器小电容炸裂
         在接修一台三肯SVF7.5kW变频器时,检测时发现逆变模块损坏,更换模块后,变频器正常运行。由于该台机器运行环境较差,机器内部灰尘堆积严重,且该台机器使用年限较长,决定对它进行除尘及更换老化器件的维护。以提高其使用寿命,器件更换后,给变频器通电,上电一瞬间,只听“砰”的一声响动,并伴随飞出许多碎屑,断开电源,发现C14电解电容炸裂,此刻想到的是有可能电容装反,于是根据其标识再装一次,再次上电,电容又一次炸裂。于是进一步检查其线路,发现线路与电容标识无法对上,于是将错就错,把电容装反,再次上电,运行正常。这一点在后来送修的相同的机器得以证实。
 在变频器不断发展的今天,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技术也是日新月异,这里所能涉及的也只是凤毛麟角,希望能对广大技术人员和变频器爱好者有所帮助,希望变频器从业者能多多交流,使大家的技术更上一层楼在变频器不断发展的今天,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技术也是日新月异,这里所能涉及的也只是凤毛麟角,希望能对广大技术人员和变频器爱好者有所帮助,希望变频器从业者能多多交流,使大家的技术更上一层楼  </body> </html> <!--begin打赏--> <!--end打赏-->  <!--begin Client-->   <!--end Client-->   分享到:           <input type="hidden" id="collectionValue" value="" />  <sapn id="_collection">收藏</sapn>    邀请回答    回复楼主    举报          <!--==楼主最近还看过==-->  <!--==通栏广告==--> <style type="text/css"> .jialei { width: 100%; } .jialei ul { 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 .jialei ul li { line-height: 22px; list-style-type: none; } .jialei ul li a { color: #333333; } .a_img_all { display: none; width: 100%; height: 135px; position: relative; overflow: hidden; } .a_img_all img { display: block; max-width: 100%; height: auto;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left: 0; right: 0; bottom: 0; margin: auto; } </style>  <!--==回复列表==-->  <!--BEGIN_TOPIC_3466749-->      <!--02-->   彩云之滇东北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20帖 求助:5帖 帖子:107帖 | 2725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21121 注册:2005年6月14日      发表于:2010-11-05 16:45:14  1楼   顶一次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66749--><!--BEGIN_TOPIC_3468332-->      <!--02-->   ylfai123456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7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61 注册:2011年1月06日      发表于:2011-01-10 12:36:45  2楼   学习了,不错!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68332--><!--BEGIN_TOPIC_3468949-->      <!--02-->   努力吧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14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16 注册:2009年9月19日      发表于:2011-02-25 19:18:06  3楼   学习了  辛苦!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68949--><!--BEGIN_TOPIC_3468967-->      <!--02-->   飘在半途中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1帖 求助:0帖 帖子:12帖 | 65回 年度积分:2 历史总积分:775 注册:2010年9月09日      发表于:2011-02-27 18:06:58  4楼   很受用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68967--><!--BEGIN_TOPIC_3477411-->      <!--02-->   cosaly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1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1 注册:2012年11月17日      发表于:2012-12-16 14:52:18  5楼   学习中,感谢楼主!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77411--><!--BEGIN_TOPIC_3477412-->      <!--02-->   言行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17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0 注册:1900年1月01日      发表于:2012-12-17 08:34:53  6楼   谢谢楼主,,,,,,,,,,,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77412--><!--BEGIN_TOPIC_3477431-->      <!--02-->   LNGKGK001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48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125 注册:2012年11月20日      发表于:2012-12-20 14:45:47  7楼   学习了。很受用。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3477431--><!--BEGIN_TOPIC_5343884-->      <!--02-->   Fred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3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62 注册:2017年5月11日      发表于:2018-04-24 10:24:52  8楼   能看懂,学习了,谢谢!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343884--><!--BEGIN_TOPIC_5353697-->      <!--02-->   王者之师--风雨人生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2帖 帖子:31帖 | 2656回 年度积分:100 历史总积分:5751 注册:2011年4月24日      发表于:2018-05-01 07:47:15  9楼   好文章,实例教学,顶一个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353697--><!--BEGIN_TOPIC_5498661-->      <!--02-->   dukeliu1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27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58 注册:2016年11月06日      发表于:2018-08-12 17:32:24  10楼   谢谢楼主,很好的资料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498661--><!--BEGIN_TOPIC_5499926-->      <!--02-->   qiuqingfang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156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95 注册:2013年4月11日      发表于:2018-08-13 14:00:18  11楼   好东西 谢谢楼主 分享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499926--><!--BEGIN_TOPIC_5501983-->      <!--02-->   无奈浅笑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41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132 注册:2018年8月11日      发表于:2018-08-14 14:17:48  12楼   不错 涨姿势了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501983--><!--BEGIN_TOPIC_5502056-->      <!--02-->   柠檬柚子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40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89 注册:2018年7月25日      发表于:2018-08-14 14:59:30  13楼   不错。好文章。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502056--><!--BEGIN_TOPIC_5542331-->      <!--02-->   鄂尔多斯工控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9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237 注册:2011年1月12日      发表于:2018-09-11 15:34:32  14楼   好文章,顶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542331--><!--BEGIN_TOPIC_5565195-->      <!--02-->   zxgg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4帖 | 52回 年度积分:30 历史总积分:482 注册:2012年12月14日      发表于:2018-09-29 14:43:06  15楼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565195--><!--BEGIN_TOPIC_5668042-->      <!--02-->   江田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5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35 注册:2018年11月28日      发表于:2018-12-22 13:48:01  16楼   非常有价值的分享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668042--><!--BEGIN_TOPIC_5746996-->      <!--02-->   凌云小谢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guanzhu" isfollow="False">关注</button> <button type="button" class="layui-btn layui-btn-primary layui-btn-xs send_msg">私信</button>  <style type="text/css"> #_ReplyUserLeftList li { margin-bottom: 5px; } </style>  精华:0帖 求助:0帖 帖子:0帖 | 134回 年度积分:0 历史总积分:99 注册:2016年3月21日      发表于:2019-03-16 12:55:51  17楼   谢谢楼主,好资料
       回复   引用   举报        <!---->    <!--  -->  <!--END_TOPIC_5746996-->   <!--==右侧列表数据==-->     热门招聘  <!--新媒体运营面议应用工程师10001以上销售工程师面议分销业务销售工程师(深圳 杭州 上海 天...8000以上水处理项目设计技术人员 面议-->    相关主题  森兰变频器SB70系列故障代码...[5353]三相异步电动机Y/△降压启动的...[11370]变频器的分类[10152]变频器维修的基础知识[7709]<a href="http://bbs.gongkong.com/D/200007/1/1_1.shtml" title="<a href=/forum/tech/comput...[5565]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运行HZ在50...[5296]A3140能否用A3120代换[639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7期——变...[6760]关于电机工频运行与变频器下...[12383]变频器的UVW接上三相电源会怎...[5481]
官方公众号
智造工程师           <style type="text/css"> * { margin: 0; padding: 0; box-sizing: border-box;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ul, ol, li { list-style: none; } img { border: none; } .side-con { position: fixed; right: 10px; bottom: 80px; background: white; border-radius: 8px; box-shadow: 0 0 5px rgb(236, 193, 193); z-index: 99; } .item-imgact { display: none; } .side-con li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65px; padding: 10px 0; cursor: pointer; font-size: 14px; border-radius: 6px; } .side-con li:hover { background: #5577bb; color: #fff; } .side-con .item-img { width: 35px; display: block; margin: 0 auto; } .side-con .item-imgact { width: 35px; margin: 0 auto; } .side-con li:hover .item-img { display: none; } .side-con li:hover .item-imgact { display: block; } .item-name { display: block; text-align: center; } .popsec {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0px; left: -170px; top: 0;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8px rgb(236, 193, 193); text-align: center; padding: 10px 0; border-radius: 7px; transition: .3s ease all; transform: translateX(-20px) scale(0); } .popsec.act { opacity: 1; transform: translateX(0px) scale(1); } .popsec::after { content: "";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20px; top: 20px; border-top: 10px transparent dashed; border-left: 10px transparent dashed; border-right: 10px transparent dashed; border-bottom: 10px #fff solid; transform: translateX(-15%) rotate(90deg); } .popsec2 { top: -70px; } .popsec2::after { top: 90px; } .popsec3 { top: -140px; } .popsec3::after { top: 160px; } .go-topcon { position: fixed; width: 55px; padding: 15px 0; text-align: center; bottom: 20px; right: 15px; border-radius: 8px; box-shadow: 0 0 5px rgb(236, 193, 193); cursor: pointer; background: white; z-index: 99; } .go-topcon img { transition: .5s ease all; } .go-topcon:hover img { transform: rotate(360deg); } </style>     客服        小程序        公众号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ide-con>li').mouseover(function(){ $(this).find('.popsec').addClass('act') }).mouseleave(function(){ $(this).find('.popsec').removeClass('act') }) $('.go-topcon').click(function(){ $("html,body").animate({scrollTop:$('body').offset().top + "px"}, 300); }) </script> <!--==分页==-->   <!--==回复框==-->  <iframe id="reply" name="reply" src="//bbs.gongkong.com/reply/CreateReply?tid=591320"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iframe>        <!--左对联-->    <!--右对联-->        <!--右侧浮出结束--> <!---以下是曝光代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topicid = 591320; </script> <input type="hidden" value="591320" id="tid" /> <style type="text/css"> * { margin: 0; padding: 0; } ul, li { list-style-type: none; } a { text-decoration: none; } .bbsadul6 li p { margin: 10px 0; } .bbsadul6 li { margin-top: 15px; width: 100%; overflow: hidden; text-overflow: ellipsis; white-space: nowrap; font-size: 14px; } </style> <!--邀请回答--> <style type="text/css"> .add-newicon { cursor: pointer; width: 24px; vertical-align: middle; margin-top: -3px; margin-right: 5px; } * { margin: 0; } ul, li { list-style-type: none; } .yqul { padding-left: 10px; } .yqul li { position: relative; overflow: hidden; padding: 5px 0; font-size: 12px; } .yqul img { width: 40px; height: 40px; float: left; margin-right: 5px; border-radius: 50%; } .hdp { color: #666; position: relative; overflow: hidden; margin-top: -5px; } .yqbt, .ybt { float: right; margin-right: 10px; cursor: pointer; padding: 5px 10px; color: #666; border: 1px #666 solid; } .huidec { float: left; margin-top: 15px; } .yqbt:hover { color: #00a0e9; border: 1px #00a0e9 solid; } </style>    工控网智造工程师好文精选          <!--<ins class='dcmads' style='display:inline-block;width:0;height:0' data-dcm-placement='N4481.270481GONGKONG/B25851409.415415212' data-dcm-rendering-mode='script' data-dcm-https-only data-dcm-api-frameworks='[APIFRAMEWORKS]' data-dcm-omid-partner='[OMIDPARTNER]' data-dcm-gdpr-applies='gdpr=${GDPR}' data-dcm-gdpr-consent='gdpr_consent=${GDPR_CONSENT_755}' data-dcm-addtl-consent='addtl_consent=${ADDTL_CONSENT}' data-dcm-ltd='false' data-dcm-resettable-device-id='' data-dcm-app-id='' data-dcm-click-tracker=''> <script src='//www.googletagservices.com/dcm/dcmads.js'></script> </ins> <ins class='dcmads' style='display:inline-block;width:0;height:0' data-dcm-placement='N4481.270481GONGKONG/B31421655.415419250' data-dcm-rendering-mode='script' data-dcm-https-only data-dcm-api-frameworks='[APIFRAMEWORKS]' data-dcm-omid-partner='[OMIDPARTNER]' data-dcm-gdpr-applies='gdpr=${GDPR}' data-dcm-gdpr-consent='gdpr_consent=${GDPR_CONSENT_755}' data-dcm-addtl-consent='addtl_consent=${ADDTL_CONSENT}' data-dcm-ltd='false' data-dcm-resettable-device-id='' data-dcm-app-id='' data-dcm-click-tracker=''> <script src='//www.googletagservices.com/dcm/dcmads.js'></script> </ins>--> <iframe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gongkong/custom/adforindex.html' style='display:none;'></iframe> <iframe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gongkong/custom/adForNewsRight.html' style='display:none;'></iframe> <!--Footer begin--> <script id="Generalnavfooter" src="//src.gongkong.com/General_nav/footer_nav_2021.js"></script> <!--Footer end-->  <input type="hidden" id="PageType" value="bbs_Detail" /> <input id="loginname" name="loginname" value="" type="hidden" /> <input id="loginuserid" name="loginuserid" value="" type="hidden" /> <link type="text/css" href="//src.gongkong.com/website/bbs/css/bbs_page.css" rel="stylesheet"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bbs/js/qrcode/qrcode.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bbs/js/Reward.js?v=1.1"></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bbs/js/nbbs_detail_data.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bbs/js/nbbs_detail.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sso/passport/Scripts/openlayer.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api.gongkong.com/js/Adv/nbbs_advertising.min.js?v=1.1"></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api.gongkong.com/js/Exposure/nbbs.exposure.min.js?v=1.1"></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src.gongkong.com/website/bbs/js/min/nbbs_RecordLog.min.js?v=1.1"></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 { $('video').each(function () { $(this)[0].pause() }); }); </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统计 var _hmt = _hmt || []; (function () { var hm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hm.src = "//hm.baidu.com/hm.js?187676c35ec498cf9260061a5c85ce68";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hm, s); })(); //推送 (function () { var bp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bp.src = '//zz.bdstatic.com/linksubmit/push.js'; var s = 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0]; s.parentNode.insertBefore(bp, s); })(); </script> </body>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