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编程问题

楼主(2010-10-25):
我刚学PLC不太懂,谁有S7-22 CPU221的发动机启停程序的发我看看 谢谢  另外还有个问题搞不清楚: 像 启保停程序中 I0.0表示启动 I0.1表示停止 Q0.0表示电机 这些I0.0 I0.1 Q0.0是怎么得来的  是自己定义的么 怎么知道哪个控制启动哪个是控制停止按钮的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A:
i0.0、I0.1是输入点,也就是外部接的启动、停止按钮输入到plc的输入信号,而q0.0是输出信号,控制电机接触器吸合的。这些点有些可以自定义为I2.0 I2.1等,视情况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

网友B:
I 输入点,Q输出接触器,可以看一下PLC 的说明书

网友C:
先下载衣份S7-200地说明书看看,I是输入点,Q是输出点

网友D:
其实还是你对PLC没有入门,跟编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