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点延长等离子切割机耗材使用寿命技巧汇总

楼主(2010-12-16):
十五点延长等离子切割机耗材使用寿命技巧汇总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cnc-cn.com)维护成本中的等离子耗材是客户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是数控切割机(http://www.cnc-cn.com/Product-13.html)类型中的一种,也

是一次性投入较大的一种设备。无论是美国海宝,飞马特还是德国凯尔贝等世界顶级离子切割机,它们虽然切割质量好,但耗材的问题却不可小视,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减小损耗也是一种节约成本的

一种有效手段!只要注意到本文所提及的问题,一般可以使龙门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cnc-cn.com/Product-10.html)的使用寿命和维护成本很大程度的得到改善。下面介绍一下常用的方法,以尽可能降低等离子的使用耗材成本:

1、采用合理的切割高度

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采用合理的切割高度,切割高度即切割喷嘴与工件表面的距离,当穿孔时,尽量采用略高于参数表中的穿孔高度值。

2、保证等离子正确的气压和流量

等离子体正确的气压和流动对消耗件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如果气压太高,电极的寿命就会大大减少;气压太低,喷嘴的寿命就会受到影响。

3、喷嘴不要过载使用

让喷嘴过载(即超过喷嘴的工作电流),将使喷嘴很快损坏。电流强度应为喷嘴的工作电流的95%为宜。例如:100A的喷嘴的电流强度应设定为95A。

4、穿孔厚度应在机器系统的允许范围内

切割机不能在超过工作厚度的钢板上穿孔,通常的穿孔厚度为正常切割厚度的1/2(100A以下),例:100A的系统定为切割1英寸(约25mm)的碳钢,该系统穿孔厚度应为0.5英寸(约12.5mm)。

5、保持等离子气体的干燥和洁净

等离子系统需要干燥和洁净的等离子气体才能正常工作,脏污的气体通常是气体压缩系统的问题,它会缩短消耗件的使用寿命,造成非正常损坏。测试气体质量的方法是将割炬设在测试状态,在其下方放一面镜子,消耗割炬内的气体,如果在镜子上出现水气和雾状物,则需要查明原因并改正。

6. 切割应从边缘开始

尽可能从边缘开始切割,而不要穿孔切割。采用边缘作为起始点会延长消耗件的寿命,正确的方法是将喷嘴直接对准工件边缘后再启动等离子弧。

7. 减少不必要的“起弧(或导弧)时间

起弧时喷嘴和电极的消耗都非常快,在开始前,应将割炬放在切割金属行走距离内。

8. 避免等离子弧拉长扩展

如果等离子弧只有拉长扩展才能接触到工件表面,等离子弧在切割开始和结束时均会产生这种拉伸和扩展,这将造成喷嘴非正常的损坏。如果采用正确的边缘起点技巧,选用合适的“断弧”信号时间,

这个问题就能避免。

9. 在保护壳上涂抹防溅化学涂料

防溅化学涂料有助于减少熔渣堆积在保护壳上。但一定要将保护壳从割炬上取下后才能涂防溅涂料。

10. 更换消耗件后清除气体

在更换消耗件或较长时间的停机后,应清除气体(2-3分钟为宜),以保水和雾气从割据中排出。

11. 清除保护壳上的熔渣

应经常清除在割炬保护壳上的熔渣,否则这种熔渣将引起有破坏性的重等离子弧。

12. 尽量保持割炬和消耗件清洁在割炬和消耗件上的任何脏物都会极大地影响等离子系统的功能。更换消耗件时要将其放在干净的绒布上,要经常检查割炬的连接罗纹,用过氧化氢类清洁剂清洗电极接触面和喷嘴。

13. 清除空气或氧气喷嘴上的氧化物

当选用空气或氧气等离子时,喷嘴内会沉积氧化物,这种氧化物会影响气流和减少消耗件的寿命。用干净的绒布擦喷嘴内侧的可消除氧化物。

14. 采用软化水注入割炬

硬水会造成喷嘴环上沉淀金属杂质,这将影响气流流动,降低割炬质量并缩短消耗件寿命。

15. 每天检查气流和冷却液流

最常见的割炬损坏的原因之一是缺少冷却淮流,需要经常检查至割炬的气流和气压(如是气冷)或冷却液(如是水冷),如果发现气流不够或泄露时,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