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止只接24V时是不是不能跟编程软件通信?

楼主(2010-10-29):
第一个问题如标题,第二个:PLC跟笔记本连接用的是九针串行COM接口要不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难道还要驱动?初学者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接通24v后,应该可以通讯,一般还要讲24v变为5v提供给plc,另外,对于通讯问题,如是西门子的plc,则需要在软件中选择通讯的端口,要进行设置后才能通讯

楼主:
谢谢版主,PLC是三菱FX1S-20MT接通24V不知道怎么连不上的?用的是一头圆的一头九针的串口编程软件里在线显示0?

网友B:
这个问题是COM端口设置的事,你可能没有核对端口,默认的是1,所以你看一下你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