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sick接近开关

楼主(2011-06-11):
大家好 工作中遇到这个难题 恳求大家指点 高速旋转的电机轴上直接焊一螺丝杆 直径12 然后在距螺丝顶端适当位置安装一接近开关 用于检测电机轴的转速   (  电机为4极  )    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输入到plc的in端 进一步执行其它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 原来的接近开关型号为LG4--S12--3E1 品牌南京sick   三线式NPN常开     开关频率600HZ

现在更换为IM12-04NNS-ZW1   品牌德国sick   三线式NPN常开     开关频率2000HZ     但开关频率高了  却反而不能使用    故障表现    电机稍微一运转    plc计数器数字快速上升   使用LG4--S12--3E1 又正常   想不通

网友A: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高品质接近开关,电感式模拟量传感器,防爆开关,耐高温接近开关,产品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价格实惠,质量上乘,欢迎来电15021961860,李工,或加QQ1850553580

网友B:
估计是现场环境有干扰

网友C:
楼主你好,四极的电机转速应该是750转/分钟=12。5转/秒相当于12。5Hz的频率,开关选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专业维修焊机和等离子切割设备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E:
你好,楼主。这个与现场干扰肯定无关。后者SICK是进口的,抗干扰能力很强。这个可能真的是与频率有关。一般动作极其快的时候我们是会选用反映频率快的,否则会有回差。导致有时信号采集不到。你这种情况却是相反,速度不是十分快反而用了高频率的开关。个人认为,是否是你的PLC编程和设置有问题,PLC和开关没有配合好!

另外我多嘴一句,原来开关可以正常使用,为什么用SICK的呢!SICK的开关,你这型号要两百来块的吧!

端木13961893099

网友(2011-07-14):
我公司专业 做  直线位移传感   磁致伸缩传感器 还有角度传感器  德国NOVOtechnik 专业做传感器 60年的历史 产品都是原装德国进口  还有压力传感   0-600BAR

有需要请联系   0769-85987399转805 张先生

网友F:
你好,可否考虑下我公司提供的接近开关,详细咨询请联系,刘经理:13164203674

网友G:
楼主你好    这个你可以看看PLC的计算模块上面的数值      你改变了传感器就应该改变计算模块上面的参数   我以前遇见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H(2011-08-22):
有响应速度的问题,也有抗干扰性的问题,IMS有20KHZ的传感器,可运用在不同工业场合,抗强光防水等性能,应该有满足你的要求的。www.chinasensors.com.cn

网友I:
济南金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从事进口自动化工控产品。进口设备一体化配件贸易的专业性公司。经营世界各地名牌产品:接近开关、传感器、编码器、安全光栅开关、轴承、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等。主要服务于各类大型机器、设备上的备品备件及生产配套。并建立了以各类大型企业为主的销售网络,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制各种配件,并提供准确量身定做的服务。我公司承接各类:工业自动化及节能改造项目。
1.Baumer 堡盟电子集团:Baumer(IVO公司hhs公司Thalheim公司)光电开关、传感器、编码器、安全光栅山东地区及安徽地区代理)
2.SICK德国施克:光电开关、传感器、编码器、安全光栅山东地区代理。
3.德国TR电子<TR ELECTRONIC>:编码器 山东地区总代理
4.PATLITE日本派特莱电子:全系列声光报警器山东地区总代理。
5.Leuze electronic 德国劳易测:光电开关、编码器山东地区总代理
6.南京曼奈柯斯工业接插件<中德合资>MENNEKES 山东经销商。
7.BALS:德国霸士工业接插件山东地区代理商。
8.意大利司坎拓普:插头、插座、配电箱及全系列全品。
9.普睿司曼(天津)电缆山东地区办事处,经营全系列电线电缆。
10.LAPP GROUP德国缆普山东代理:电缆和附件、工业连接器、系统解决方案、通信技术等进口产品。

联系电话:0531-81318383-666
    传真:0531-85826040

联系人:李静
E-mail: jinkejd@163.com
http://www.jnjkjd.com

网友J(2011-10-05):
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出频率不同,所以在安装新开关后要对PLC系统中组态的开关频率进行改正,否则频率不匹配显示就不正常。

网友K:
一样转一圈,但检测的频率不同了。

网友L(2011-11-30):
嘉准伟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代理销售工业自动控制元件和各种类型传感器的公司。嘉准伟迪销售的光纤管光纤传感器光纤放大器光电开关近接开关

网友L:
嘉准伟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工业自动控制元件和各种类型传感器的公司。客服电话:010-84671129 QQ414768504  手机:18610063756

传感器QQ群:190415531   http://jiazhunweidi.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