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更换电机后有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们的一台数控车床,电机进水给烧坏了,换上了一台新的伺服电机,电机的厂家与型号都与原来的电机是一样的,伺服驱动器没有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换上了这一台新的电机后就有了0.01的误差了。

请问换上一台新的伺服电机后还需要对伺服驱动器进行设置吗?

如果不需要再设置那么请问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1)看编码器是否存在磁偏角问题;

2)PID参数要调一下,因为电感、阻抗、摩擦力有差异;

网友B:
光电编码器就不需要考虑第一个磁偏角的问题了

网友B:
另外请教2楼,如果存在磁偏角就是否算电机制造故障呢?哪如何检测编码器是否存在磁偏角呢

网友C:
什么样的伺服,    QQ145346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