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语法出错

楼主(2010-11-11):
谁知道 PLC的语法出错 是什么问题 错误代码[D8065] 用了2年多 今天突然报警了

网友A:
对照三菱的PLC指令教程认真看看,也许可以找出答案~~

网友B:
今天突然提示语法错误,是如何查看到的呢?

网友C:
看看PLC用户手册

网友D:
D8065 为特殊数据寄存器!用来监视PLC内部的各种工作方式和元件!~例如电池电压、扫描时间等!

网友E:
原来PLC正常运行,突然出现语法错误,曾经遇到过,是PLC的原因,当时处理方法是:清空内存,重新下载程序后又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