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选型方法

楼主(2010-11-29):
PLC的选型方法
PLC系统设计时,首先应确定控制方案,下一步工作就是PLC工程设计选型。工艺流程的特点和应用要求是设计选型的主要依据。PLC及有关设备应是集成的、标准的,按照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选型所选用PLC应是在相关工业领域有投运业绩、成熟可靠的系统,PLC的系统硬件、软件配置及功能应与装置规模和控制要求相适应。熟悉可编程序控制器、功能表图及有关的编程语言有利于缩短编程时间,因此,工程设计选型和估算时,应详细分析工艺过程的特点、控制要求,明确控制任务和范围确定所需的操作和动作,然后根据控制要求,估算输入输出点数、所需存储器容量、确定PLC的功能、外部设备特性等,最后选择有较高性能价格比的PLC和设计相应的控制系统。
一、输入输出(I/O)点数的估算

I/O点数估算时应考虑适当的余量,通常根据统计的输入输出点数,再增加10%~20%的可扩展

余量后,作为输入输出点数估算数据。实际订货时,还需根据制造厂商PLC的产品特点,对输入输出点数进行圆整。

二、存储器容量的估算

存储器容量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本身能提供的硬件存储单元大小,程序容量是存储器中用户应用项目使用的存储单元的大小,因此程序容量小于存储器容量。设计阶段,由于用户应用程序还未编制,因此,程序容量在设计阶段是未知的,需在程序调试之后才知道。为了设计选型时能对程序容量有一定估算,通常采用存储器容量的估算来替代。

存储器内存容量的估算没有固定的公式,许多文献资料中给出了不同公式,大体上都是按数字量I/O点数的10~15倍,加上模拟I/O点数的100倍,以此数为内存的总字数(16位为一个字),另外再按此数的25%考虑余量。

三、控制功能的选择

该选择包括运算功能、控制功能、通信功能、编程功能、诊断功能和处理速度等特性的选择。

(一)运算功能

简单PLC的运算功能包括逻辑运算、计时和计数功能;普通PLC的运算功能还包括数据移位、比较等运算功能;较复杂运算功能有代数运算、数据传送等;大型PLC中还有模拟量的PID运算和其他高级运算功能。随着开放系统的出现,目前在PLC中都已具有通信功能,有些产品具有与下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具有与同位机或上位机的通信,有些产品还具有与工厂或企业网进行数据通信的功能。设计选型时应从实际应用的要求出发,合理选用所需的运算功能。大多数应用场合,只需要逻辑运算和计时计数功能,有些应用需要数据传送和比较,当用于模拟量检测和控制时,才使用代数运算,数值转换和PID运算等。要显示数据时需要译码和编码等运算。

(二)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包括PID控制运算、前馈补偿控制运算、比值控制运算等,应根据控制要求确定。PLC主要用于顺序逻辑控制,因此,大多数场合常采用单回路或多回路控制器解决模拟量的控制,有时也采用专用的智能输入输出单元完成所需的控制功能,提高PLC的处理速度和节省存储器容量。例如采用PID控制单元、高速计数器、带速度补偿的模拟单元、ASC码转换单元等。

(三)通信功能

大中型PLC系统应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和标准通信协议(如TCP/IP),需要时应能与工厂管理网(TCP/IP)相连接。通信协议应符合ISO/IEEE通信标准,应是开放的通信网络。

PLC系统的通信接口应包括串行和并行通信接口(RS2232C/422A/423/485)、RIO通信口、工业以太网、常用DCS接口等;大中型PLC通信总线(含接口设备和电缆)应1:1冗余配置,通信总线应符合国际标准,通信距离应满足装置实际要求。

PLC系统的通信网络中,上级的网络通信速率应大于1Mbps,通信负荷不大于60%。PLC系统的通信网络主要形式有下列几种形式:1)PC为主站,多台同型号PLC为从站,组成简易PLC网络;2)1台PLC为主站,其他同型号PLC为从站,构成主从式PLC网络;3)PLC网络通过特定网络接口连接到大型DCS中作为DCS的子网;4)专用PLC网络(各厂商的专用PLC通信网络)。

为减轻CPU通信任务,根据网络组成的实际需要,应选择具有不同通信功能的(如点对点、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通信处理器。

(四)编程功能

离线编程方式:PLC和编程器公用一个CPU,编程器在编程模式时,CPU只为编程器提供服务,不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完成编程后,编程器切换到运行模式,CPU对现场设备进行控制,不能进行编程。离线编程方式可降低系统成本,但使用和调试不方便。在线编程方式:CPU和编程器有各自的CPU,主机CPU负责现场控制,并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与编程器进行数据交换,编程器把在线编制的程序或数据发送到主机,下一扫描周期,主机就根据新收到的程序运行。这种方式成本较高,但系统调试和操作方便,在大中型PLC中常采用。

五种标准化编程语言:顺序功能图(SFC)、梯形图(LD)、功能模块图(FBD)三种图形化语言和语句表(IL)、结构文本(ST)两种文本语言。选用的编程语言应遵守其标准(IEC6113123),同时,还应支持多种语言编程形式,如C,Basic等,以满足特殊控制场合的控制要求。

(五)诊断功能

PLC的诊断功能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诊断。硬件诊断通过硬件的逻辑判断确定硬件的故障位置,软件诊断分内诊断和外诊断。通过软件对PLC内部的性能和功能进行诊断是内诊断,通过软件对PLC的CPU与外部输入输出等部件信息交换功能进行诊断是外诊断。

PLC的诊断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对操作和维护人员技术能力的要求,并影响平均维修时间。

(六)处理速度

PLC采用扫描方式工作。从实时性要求来看,处理速度应越快越好,如果信号持续时间小于扫描时间,则PLC将扫描不到该信号,造成信号数据的丢失。

处理速度与用户程序的长度、CPU处理速度、软件质量等有关。目前,PLC接点的响应快、速度高,每条二进制指令执行时间约0.2~0.4Ls,因此能适应控制要求高、相应要求快的应用需要。扫描周期(处理器扫描周期)应满足:小型PLC的扫描时间不大于0.5ms/K;大中型PLC的扫描时间不大于0.2ms/K。

更多PLC技术资料分享: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总记录数 1 总页数 1 当前页 1

网友A:
好好学学,都是知识

网友B:
小型项目,没有多少可选的,只需满足功能即可!

楼主:
 爆料:“我爸是李刚”姊妹篇“我叔叔是金国友!”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3_2503.html

楼主:
双蛋来临,宝柏小霸王多功能豆浆机登陆365,温暖寒冬,团购伙拼228元!!http://www.comeon365.com/HPTime.html

楼主(2010-12-31):
毛泽东诞辰117周年图片特辑 领袖不平凡的一生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3_2568_1_1.html 毛主席年轻到逝世【9P】

楼主:
大闹剧:男子家中抓到了贼  缘来是老爸的情人!!!

情人家中来私会,哪知闹出大误会;

玩火玩到这地步,儿子抓住老子鬼!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593_1_1.html

楼主:
 囧!兽兽摆这样3Pose竟值15万?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634_1_1.html

网友C(2012-04-26):
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精品化培养高级PLC程序设计师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专业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培训,为日本三菱公司授权培训机构,专业提供日本三菱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组态软件,工业网络通讯等的技术培训。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华南地区最具教学经验,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强的PLC专业培训机构.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为满足不同地区学员要求,在深圳西乡,沙井,石岩,同时开设三所分校,均设有专业培训教室,面向全国招生。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工业自动化和信息产业部在深圳的培训和考试合作单位。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是国内自动化实操教学的先行者,采用工程案例教学模式进行授课:由三菱华南技术服务中心经理做讲师+系统理论+工程案例+实操指导。
本中心承诺:人手一台电脑一套实验设备,20%理论知识+80%上机实际操作、采用“手把手”教学深方式,包学会,免费推荐工作,一期不会,下期免费再学!学会为止。
本中心长期承接台资、日资等外资公司企业内训,同时接受自动化设备工厂定向培训。企业定制培训课程,针对性更强,教学方式灵活,培训效果更好。培训地点可在委托企业进行,也可在本中心进行。
在本中心学习时间灵活,可以参加脱产班、晚班或周末班。学员自由选择培训的学习地点和学习进度,直到学会为止。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面向学员优惠提供各种培训资料和工控产品。其中包括:三菱FX系列和Q系列PLC;MR-J2S系列,MR-J3系列伺服电机;GOT系列触摸屏;威纶MT系列触摸屏;以及工控周边产品(编程电缆 工控书籍 编程软件)。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同时为客户提供三菱工控产品的自动化项目设计,安装调试,生产设备电气系统改造,扩能和升级等工程服务。
深圳三菱工控技术培训中心,秉承技术优势,恭候自动化企业前来洽谈培训合作,同时欢迎学员前来免费试听。
敬请垂询:0755-29127550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C:
代写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现兼职代写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两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三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你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    13612831585 刘生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D:
这是个学习贴,学习了。。。

网友E: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台湾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C: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E: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F(2012-05-30):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喽!

网友E: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产品含100W----2KW伺服电机。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