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楼主(2010-12-03):
在自动控制中,常常要用到时钟和时间的控制。比如学校上下课的自动打铃和自动控制设备按H期和时间的控制。有的PLC有实时时钟功能,本文拟以各类PLC如何设置与显示时间,如何实现时间控制,谈点浅显的见解

1时钟的校时与时间数据的调用

1.1__具有时钟功能与时钟指令的PLC
____有不少PLC具有时钟功能及相关指令,如西门子公司的LOGO!三菱公司的a控制器等微型机种,这类机器在上电后机内时钟就自动进入运行状态,且可在本机自带的显示屏上显示和设定时间值。图1是LoGO!使用阉形编程语言完成的一段程序。图中标的方框在LOGO!指令中称为时间开关,可以同时有多组时间设定
该程序中时间开关的设定值为周一到周五09:00变为ON,18:30变为OFF;周六14:30变为ON,22:30变为OFF;周日7:30变为ON,2:30变为
OFF,即是一个开关用于3种不同时间段控制的例子。此外,LOOO!还有年时钟指令,可用于月、目类时间的控制。在这类PLC中,时间段的设定及机内时钟的校正可畎使用本机配带的编程按钮,就象调节电子手表一样方便。
____西门子公司生产的$7-200、s7—300系列PLC也有时钟功能。与LOGO!不同的是在使用时钟功能时要先将实时时间值传送到一定的数据单元,并使用设置时钟指令将这些存储单元指定为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专用单元。经这样设定后这些单元的数值就按时间的变化规律变化。在需要使用时间信息时,还需要使用读时间指令将时间值读到一定的存储单元里去才能使用。图2是一段PLC的时钟建立及读出的实例程序
____程序中的VB210~VB217这8个存储单元事先已送入了一定的时间数据。这种时钟的校时可通过向这些存储单元送入新的时间数据来实现。在只涉及小时及分、秒的时间控制中,可采用定耐棱时的方法在机器的输入口上接一个校时按钮,在软件中编写一段传送校时时间数据的程序,并用这个按钮作为程序的执行条件。规定上午8时为校对时间,在标准时间为8点时,按一下校时按钮就可完成校时功能。要实现随机校时功能需要增设专用的数据输入设备,如编程器矩阵开关、数据单元或图形单元等。

1.2__无时钟功能的PLC
____PLC的时钟建立无机内时钟的机器获得时钟控制功能,1I要自己编一段时钟程序,如希望编程前先选好存锗年.月、日、时、分、秒的存储单元,然后利用机内时基作为标准计时脉冲,例如用秒脉冲将秒工作单元加1,加到60s时回零,并向分工作单元进1苒撞l小时6O分,1天24小时,太月3l天,小月粥天,毒舞羹最,闰年2月加1天,1年l2个月的规律设计时钟程序。这种自制时钟的校时及时间数据取用和机内自带时钟类似,不再赘述。开接来保让红、绿灯发H{闪光.

1.3__事故音响信号
____当QF由继电保护动作跳闸时.为了引起值班人员的注意,特装设了蜂吗器。为了避免在手动跳、合闸及自动重合闸时起动事故音响装置.在实际中利用控制开关内两对接点相串联的方法.即1—3与19—17只在合闸后才接通,其宗状态均同时接通的原理来实现的。

2__预告信号
____预告信是为了帮助值班人员判断故障设备及其性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处理,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为了节约PLC的接点,用预告信号出口继电器的接点驱动PLC输八端X(x),输出端Y(Y.)、Y.驱动或间接驱动光字牌和警铃.如图2所示

3__闪光信号
____目前现场闪光信号是由闪光继电器提供,而改用PLC后,闪光信号只需用其内部的2个定时器构成振荡电路即可实现,从而省去了外部接线的麻烦.具体实现如梯形图3所示PLC的I/0分配如表1

4__结论
____由于PLC性能非常优越.从而使中央信号动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保i止。虽然PLC<

网友A(2011-02-09):
大材小用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