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安装与接线规范

楼主(2010-11-16):
变频器能稳定工作,必须确保变频器运行环境满足其所规定容许环境。

1. 安装场所:
1: 电气室应湿汽少、无水浸
2: 无爆炸性、燃烧性或腐蚀性气体和液体,粉尘少
3: 维修检查容易进行
4: 应备有通风口或换气装置以排出变频器产生热量

2. 使用条件:
1: 变频器运行温度多为:0~40或-10~50,要注意变频器柜体通风性。
2: 变频器周围湿度为90%以下。周围湿度过高,存电气结缘降低和金属部分腐蚀问题。受安装场所限制,变频器不已安装湿度高场所,变频器柜体应尽量采用密封结构。为防止变频器停止时结露,装置需加对流加热器。
3: 变频器周围不应有腐蚀性、爆炸性或燃烧性气体以及粉尘和油雾。变频器安装周围如有爆炸性和燃烧性气体,变频器内有易产生火花继电器和接触器,会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有腐蚀性气体时,金属部分产生腐蚀,影响变频器长期运行。变频器周围存粉尘和油雾时,这些气体变频器内附着、堆积将导致结缘降低;强迫风冷变频器,过滤器堵塞将引起变频器内温度异常上升,致使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
4: 变频器耐振性应机种而不同,振动超过变频器容许值时,将产生部件紧固部分松动以及继电器和接触器等可动部分器件误动作,往往导致变频器不能稳定运行。机床、船舶等事先能预见振动场合,应考虑变频器振动问题。
5: 变频器标高多规定1000m以下。标高高则气压下将,容易产生结缘破坏。另外标高高冷却效果也下降,必须注意温升。

变频器接线:
各种工厂和设备采用变频调速时,变频器电源侧和电机侧都会产生谐波干扰,对供电电网和变频器周围其他电气设备要产生EMC干扰。另外确保变频器长期可靠运行,变频器接线是非常重要。

查看更多变频器技术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News10.html

网友A:
是应该按照规范来安装

网友B:
安装其实很重要,尤其是接线,绝对是门技术活!

楼主:
365电气商城博世电动工具正在促销中,博世10mm正反调速手电钻、博世13mm正反调速冲击钻、博世迷你型角磨机,以超低价格回馈客户!所有产品属博世正品,有3C认证。欢迎需求客户查看及购买。

博世10mm正反调速手电钻365价:310

http://www.comeon365.com/ProductTypeCPage0-16-94-0-1-0.html

楼主(2010-12-24):
双蛋来临,宝柏小霸王多功能豆浆机登陆365,温暖寒冬,团购伙拼228元!!http://www.comeon365.com/HPTime.html

楼主:
毛泽东诞辰117周年图片特辑 领袖不平凡的一生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3_2568_1_1.html 毛主席年轻到逝世【9P】

网友C:
接线有哪些要注意的????????

网友D:
现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A720-5.5K  全新原装机器,因运输过程中损坏了外壳,现在低价处理。有意向的请联系

电话  13728663019   QQ 1261314140

谁有这个型号的外壳也可以联系我  谢谢

楼主(2011-01-24):
囧!兽兽摆这样3Pose竟值15万?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634_1_1.html

网友E: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F(2011-03-01):
欢迎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