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05):
这是一台丝印机的松下PLC用户程序,拜读了多遍,遇到两个问题特求一解。

一、如图1:延时器TMX1,K值为0,这有什么作用?有必要吗?

二、如图2:程序中的R64,我搜索遍了整个程序仅此处有它,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不是

      程序员当初想用,后来又不用了,而最后忘记把它删掉呢?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大侠赐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 可能让 CPU 时间扫描给个滞后,或是写程序时人家本来有时间后改来需要延时了

2, 程序中用的可能你没有找到或是程序修改后不用的点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了,你的“1, 可能让 CPU 时间扫描给个滞后,”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