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500故障...急~~大家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2010-11-17):
公司有台旧的A500是可以用的,我们都是用电位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但是由于变频器调节的最高转速只有4200左右,而我们需要7000的转速。然后就开始改参数,电位器是一千欧的,后来改着改着,我也不记得改了哪个参数,电机启动不起来了,只有当电位器最小的时候,变频器才有输出,而且输出的是最大转速4200对应的频率50HZ,调节电位器的其他位置,变频器都没有输出了,电机也不会转了。弄了半天也弄不回去了,参数对着说明书改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是这样的状况。。。
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怎么样让变频器恢复正常呢,就是电位器可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输出?
    2, 我想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提高到100HZ,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吗?是想把903参数改掉的。。。不知道有没有用,还需要改别的参数否?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吧

楼主:
因为没找到才来问的 唉~~~

网友B:
上限频率

网友C:
你这个好像是电位器接线有错和电位吕坏了,还有要运行到100有两三个参数要改的,那个型号的说明书网上有下的,我有下过

网友C:
把50或60的参数都改为100,不过开太高了一般的电机可能不太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