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上电电机就发抖

楼主(2012-07-17):
还没有没有按正反转。调速器一得电电机就来回正反转,发抖那种。

网友A(2016-07-17):
我倒是碰到过一例,一给运行,直流电机就抖动,我这边用的速度反馈是电压反馈,励磁控制用的是电流模式,弱磁打开。我一开始一给运行,电位器还没给,电机就抖动,电位器归零后,电机不能立即停止,还是会抖动一会。这个时候重新给上运行近距离观察,发现励磁控制为电流模式时,励磁电压和电流偏高,励磁电压大概为200V,励磁电流(我这边电机额定励磁电流是7.5A)10A,励磁控制改为电压控制,励磁电压输入/输出比例改为60%,励磁电压是160V,最后又把速度反馈改为模拟/测速反馈,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这边用的是欧陆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