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1-05-21):
  伯纳德的电动执行器用的放大版是GAMX-S518但是老是报过载,中控给定现场不工作,该怎么处理!

网友A(2011-10-09):
电动执行机构不变!!使用ddzII型手操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坏了!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期间会有广告画面跳出,关掉即可),再次点下载
(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

更多工控书籍免费下载请点:http://yunfile.com/ls/hxs555/

网友B:
应该控制板坏了吧,换板吧

更多工控书籍免费下载请点
http://yunfile.com/ls/hxs555/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因为资料存在网盘中,所以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后(期间会有广

告画面跳出,关掉即可),再次点下载
(请不要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工具)

网友C:
北京世通科创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扭矩传感器的厂家,联系人:程海彬13301287955 010-80851882 www.bjstkc.com

网友D(2012-02-29):
请教各位师傅:电动操作器和电动执行机构的连接。 操作器:DFD1000,上海自动化仪表十一厂生产, 电动执行机构:LPSR-100,长沙湘仪利浦森仪表有限公司。外部接线端子如图所示。

网友E:
出现过载应该是电机输出的力矩小于阀门开启的力矩,是否是阀门前后压差过大或者阀门内部有脏污杂质卡涩现象,这个可以使用手动轮在手动状态反复开启关闭几次在看一下电机是否还出现过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