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110KW通用变频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1-11-30):
有一台艾默生110KW通用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可以调整,显示正常,就是没输出。问题是在驱动部分吧?

网友A:
你查一下逆变电路和大电容

网友B:
好像是 TL 082 的问题。

网友C:
驱动脉冲信号因该没有给定驱动电路 建议查下主板 信号  可咨询15888050511 侯工

网友D:
这个问题好查,同意楼上的看法,看看脉冲信号有没有给到驱动光耦的输入端,用万用表测试光耦接收部分的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E(2012-01-09):
变频器维修:西门子  三菱   富士  ABB   伦茨施耐德   保德    康沃  KEB  MOELLER
艾默生  东元  普传  AB
  西门子440 安川    东芝   日立  CT   路斯特
台达
   佳灵 三肯  LG   西门子6SE70 丹佛斯 欧姆龙松下  爱德利三川

联系 胡小姐 1590119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