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2-17):
s7 200PLC上停止灯亮,有输入,不输出

将程序拷贝至另一个号的PLC上,结果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好的PLC 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断电后送电,过2分钟左右停止灯就亮了

在这之前好的PLC一直工作正常,现在把原来的程序装上也不能运行了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清除下内部程序,再写句新程序试试。运行正常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