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输入指示灯亮,但是输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12-01):
问题描述:输入指示灯正常亮,但输出指示灯却无论如何所有的都不亮,而且测Q与COM之间的电压,只有4.8V,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型号SH-64R1

网友A:
没有用过,应该先检查输出继电器的回路电源吧,是PLC自供电的话看能不能用外接电源。

楼主:
我是新手,输出继电器的回路电源是什么?这个PLC自身输出24V电压的,外接电源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C:
plc 的relay哪有输出电压,Q的输出是一个回路,只有触电的容量要求啊

网友D:
没有负载吗。上个负载试一试,比如灯泡

网友E:
进入程序看一看,程序是否构成输出点亮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