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系列,对PLC干扰太强,如何处理

楼主(2012-05-20):
我用的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由于PLC柜和变频柜安装在同一个安装框架上,接地很难分开,如何采用PLC对地滤波完成抗干扰,多大的电容更合适?

其中使用了5V编码器和24VDC信号,受干扰比较强烈,编码器方波都成了豆腐快了没有清晰的方波信号。

网友A:
1.如果是PLC丢A/D模组给变频器的话,额外装一个有外部讯号转换器

2.将线材与负载线别走同一个线槽

3.将讯号的隔离线 浮接地 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