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jx-300xp系统在线下装问题

楼主(2010-12-09):
请问JX-300XP系统在线下装要注意些什么,比如阀门是否需要置为手动之类的?

网友A:
一般自调阀少的话问题不大,多了风险太大。没有一定把握是很危险的 啊!

网友B(2011-01-08):
你可以做个手动自动转换按钮,根据需要自己就可以调的我也做JX-XP300的有空聊聊 qq:419726741

网友C(2011-02-19):
浙大中控是支持在线下载的但还是要注意尽量不要在线下载

网友D:
尽量减少在正常生产情况下修改程序下载控制器,尤其新增TP块或者下降沿检测模块等逻辑方案。

网友E(2011-05-13):
下载时输出有复位的危险

网友F(2011-08-15):
在线下载你只要记住你改变的程序和控制参数就行只要你能让他们不动作就行   出现误动作的几率是很小的!

网友G(2011-11-09):
在组态及控制监测点较多时候,在线下载浙大中控需要时间较长,对于特别重要的控制回路最好投与手动运行,如果组态程序较少对于控制点不是特别重要的可以不用特别处置。

网友H(2011-12-14):
你可以选择性的下装啊,如果担心阀门乱动作的话,可以让同事配合在现场观察阀门的实时动作或者生产停的时候再选择下装。

网友I(2012-03-03):
其实没那么麻烦,电动的打手动,再断电,气动的管死走旁路,电磁的同样,下装完成后恢复就OK了,不过完成后注意一下PID,48781286我QQ,218217090我刚建的群,你也可以来,现在还没几个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