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星三角热继电器的接法

楼主(2011-09-15):
前几天听朋友说 在星三角接法中,有人在主电路中不接入热继电器,而是将安数比较小的热继电器接入了控制线路,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请指教一下~

网友A(2011-10-23):
此举让人费解!期待解释……

网友B(2011-12-03):
不理解,期待解释

网友C(2012-02-06):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入吧

网友D:
没有作用,楼上的电流互感器串入热继的话很危险的!

网友E:
没有作用,没见过

网友F(2012-04-19):
不的 我的经常这样用的 如果 一个150 KW 的电机 你还要那么大的热继电器吗 用一个5A 的热继 串电流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G:
在主回路上串两只相应的副感器,二次接上五安以下的热继电器

网友H:
无语中,你是搞电的吗

网友I(2012-06-09):
  配电设计手册中热继电器的过载保护中有这样一句话:
电动机的功率较大是,热继电器可接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里面,其整定电流应除以互感器的变比。

       电机功率较大时,额定电流很大,热继电器会很大,通过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只有5A以下,体积能减小很多。把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接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不会断开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这种接法是常见的。

网友J:
这一种是需要再一次侧接2颗 CT 来做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大电流马达作Y三角时需要保护,但无没这麽大的积热电驿,所以使用 100:5 或是 X:5 将电流用比二降低,使小安培数积热电驿来切断控制回路,以确保马达安全。

网友K(2014-12-12):
安数较小的热继电器接入控制回路用在CT二次侧。

网友L(2015-02-08):
主回路接热继电器与二次回路接热继电器均能起到保护作用

区别是主回路接热继电器需要能满足主回路电流的要求,二次回路通过电流互感器二次接线把一次回路的大电流变成小电流设定保护值加以保护

网友M:
新人努力学习中……

网友N:
学会怎么计算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计算,谢谢大家

网友O(2019-08-13):
这样的方案的话,需要几个互感器,2个还是3个,接线图纸是什么呢,能否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