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交流伺服驱动器需要什么工具和设备?

楼主(2012-05-04):
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维修交流伺服驱动器需要什么工具和设备?不同的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电机和编码器是不一样的又如何试机?专业的维修公司是如何做的知道的老师请说一下。

网友A:
严格维修交流伺服驱动器需要较多专业检测及维修设备。不过,很多电子城的师傅们依靠1台示波器加烙铁就搞定。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参考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B:
代写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现兼职代写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两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三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你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B:
三菱PLC培训触摸屏培训步进电机培训伺服电机培训变频器培训

培训项目:
   《三菱PLC+触摸屏+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三菱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1、工业自动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2、控制系统的分类和作用。
3、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原理。
4、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分类。
5、可编程控制器(PLC)的选型。
6、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接线方法。
7、可编程控制器(PLC)的I/O地址分配。
8、PLC内部资源的分类详解(输入、输出、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定时器,数据寄器)
9、常开/常闭触点、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的用法,自保回路、互锁回路等典型回路的分析。
10、置位和复位指令的用法,一般工程程序的编程思路和方法,例解顺控程序的写法。
11、定时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计数器的动作原理、功能特点和用法。
12、步进梯形图的写法特点和功能,选择分支和并行分支程序的写法。SFC编程方法。
13、二进制数据的存放原理,数据寄存器的存放数据的原理,数据传送指令的使用方法(常数,定时器值,计数器值,寄存器,多位)
14、数据的批量传送指令在编程中的功用,配方数据程序的写法。
15、数据的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16、数据的加一减一运算指令。
17、数据的>、<、=、>=、<=、<>比较运算指令。
18、数据的循环移位运算指令的用法。
19、浮点数的存放格式和加减乘除运算指令。
20、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编程和应用。工程单位转换和测试机程序例解。PID运算指令。
21、报警程序的写法和报警指令。
22、程序分支、程序跳转指令,子程序的写法和调用。
23、中断源、中断响应和中断程序。
24、主控应用指令的用法。
25、定位功能指令:找原点、可变脉冲输出、相对位置控制、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26、定位程序的写法,步进马达原理、接线和编程。
27、PLC与PLCRS485N:N通讯设置和用法。
28、变频器的原理、选型、接线和参数控制。
29、变频器的PLCI/O控制和编程。
30、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和编程。
31、变频器的RS485通讯控制和PLC编程。
32、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33、变频器的PID调节控制。
34、触摸屏工作原理和选型。
35、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方式。
36、触摸屏画面制作。
37、触摸屏位显示和位操作元件(指示灯、文本指示器,按钮等)。
38、触摸屏中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39、触摸屏动画制作和显示。
40、触摸画面的切换方法。
41、触摸屏报警清单和报警履历信息显示。
42、触摸屏数据配方上传和下载。
43、触摸屏项目的上传下载及参数设定。
44、触摸屏多级安全密码设置。
45、伺服系统概述。
46、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47、伺服电机选型。
48、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49、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50、伺服电机寻找原点的方式。
51、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52、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53、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54、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55、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56、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57、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58、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59、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综合应用案例分析。
60、综合案例编程和实验。
四. 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C(2013-03-31):
还是没有讲清楚

网友D:
修不同的伺服 要不同的能够匹配的马达做测试 三菱的 还必须要功率匹配才行  然后最好还应该有个函数发生器 这个是用来测试I/O的  正常JOG即可

网友E:
我们公司有专业的伺服维修部,我们备有齐全功率级的配套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供单机送修检测;有专业专用的,媲美、甚至超越原厂维修中心的检测控制设备,可以专业实时动态地检测伺服的各种信号、各种设置状态的功能性能。——广州承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伺服维修,不等同于变频,其它维修,伺服由于品牌配套、系列配套,功率级配套,伺服由于实现精控,要求准确精确的位置、转矩、转速控制,会根据用户的具体要求不同,提供不同的控制方式,和众多修补修善的参数设置。伺服维修不能单凭驱动器本身的JOG功能试机,JOG功能仅仅是厂家,根据伺服需要严格配套,参数设计众多,以及故障报警敏捷、范围广泛等特点,方便安装、系统检测调试工程师缩小故障排查范围而设的一种功能。不能作为伺服故障送修机维修检验是否正常的凭证。

网友C(2013-06-23):
各位老师看了几遍帖子还是不清楚

网友F(2014-06-17):
上台在线维修测试仪不知道怎么样,用过这玩意的老师吗

网友G(2015-10-27):
求松下MDDDT3530053说明书,谢谢

网友H(2018-06-07):
谢谢分享,学习了,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