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4V两线制接近开关

楼主(2012-08-18):
求一个两线制,24V的接近开关。供电是24V直接供电,两线制,当有物体接近这个开关的时候两线开关量断开!

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有24V的接近开关,至于你说的开关量断开还是闭合,你可以用这个接近开关控制一个24V的继电器,想用什么用什么,继电器上有常开点和常闭点,根据需要自己选择。

网友B(2012-10-25):
有,欧姆龙的,两线制接近开关PNP型的,一段接24V电源的OV 一段接PLC的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有,是24V直流还是交流电啊?

网友D(2012-12-20):
接近两方都能安装触发物么?如果可以,两侧安装磁铁,靠近时,开关断开。远离时开关闭合。

网友E:
建议使用三线制的接近开关 不容易坏。其中2个线(好像是棕色,蓝色)接24v电压,另一个黑线接PLC线输入。按你的要求就选择PNP常开型触点!

网友F:
有交流、直流的、但型号也不一样,你要的是那一型号啊?

网友F:
接近开关要串联用的,附合电压也是不能直接供电的;你要的应该是常闭;作停止用的。

网友F:
接近开关要串联接线,即使附合电压也不能直接供电。你要的接近开关应该是常闭,作停止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