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如何判断pt100 的好坏?不接线时其阻值是多少?绝缘电阻应为多少?其测量原理是,电流固定不变,还是电压固定不变?请高手刺激!谢谢!

网友A: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它的工业原理:当PT10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100欧姆,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成匀速增长的。http://baike.baidu.com/view/1299879.htm

网友B:
有机会去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C:
这个PT100的电阻值在零度时的电阻就是100欧姆,在常温下其电阻值可以换算出来。

网友D(2011-03-18):
网上有一些小软件,是关于热电偶和热电阻温度与电阻对应关系的,拆开线路测量电阻,比较一下环境温度,差不多就是好的

网友E:
量一下当前的电阻值,在网上找找pt100的分度表,查一下该电阻值对应的温度是否等同于环境温度

网友F(2011-05-09):
环境温度是0摄氏度时,PT100应该是100欧姆,要看你所处的环境了,其测量原理应该是电流不变的

网友G:
用万用表测电阻,用手握住PT100,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是好的,没有就是坏的,0摄氏度时是100欧姆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PT100的电阻,用手握住PT100,看看电阻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就说明是好的,没有就是坏的了,0摄氏度时是100欧姆。

网友G:
手握PT100,用万用表测电阻,有变化就是好的,0摄氏度时是100欧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以后我再有问题了,请大家继续指导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H:
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

网友I(2011-06-14):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下电阻。。

100多欧就没问题

网友J: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跟温度的变化成正比。PT100的阻值与温度变化关系为:当PT100温度为0℃时它的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它的工业原理:当PT10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100欧姆,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成匀速增长的。
  金属热电阻的电阻值和温度一般可以用以下的近似关系式表示,即
  Rt=Rt0[1+α(t-t0)]
  式中,Rt为温度t时的阻值;Rt0为温度t0(通常t0=0℃)时对应电阻值;α为温度系数。 半导体热敏电阻的阻值和温度关系为
  Rt=AeB/t
  式中Rt为温度为t时的阻值;A、B取决于半导体材料的结构的常数。
  相比较而言,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更大,常温下的电阻值更高(通常在数千欧以上),但互换性较差,非线性严重,测温范围只有-50~300℃左右,大量用于家电和汽车用温度检测和控制。金属热电阻一般适用于-200~500℃范围内的温度测量,其特点是测量准确、稳定性好、性能可靠,在程控制中的应用极其广泛。
  工业上常用金属热电阻
  从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来看,大部分金属导体都有这个性质,但并不是都能用作测温热电阻,作为热电阻的金属材料一般要求:尽可能大而且稳定的温度系数、电阻率要大(在同样灵敏度下减小传感器的尺寸)、在使用的温度范围内具有稳定的化学物理性能、材料的复制性好、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要有间值函数关系(最好呈线性关系)。
  应用范围:
  医疗、电机、工业、温度计算、阻值计算等高精温度设备,应用范围非常之广泛。
  热电阻种类
  1)普通型热电阻
  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③能弯曲,便于安装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
  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
  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热电阻是把温度变化转换为电阻值变化的一次元件,通常需要把电阻信号通过引线传递到计算机控制装置或者其它一次仪表上。工业用热电阻安装在生产现场,与控制室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热电阻的引线对测量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
  目前热电阻的引线主要有三种方式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法。采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这是因为测量热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热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其连接导线(从热电阻到中控室)也成为桥臂电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电阻是未知的且随环境温度变化,造成测量误差。采用三线制,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热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这样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工业上一般都采用三线制接法。热电偶产生的是毫伏信号,不存在这个问题。
  热电阻的结构
  (1)精通型热电阻:工业常用热电阻感温元件(电阻体)的结构及特点。从热电阻的测温原理可知,被测温度的变化是直接通过热电阻阻值的变化来测量的,因此,热电阻体的引出线等各种导线电阻的变化会给温度测量带来影响。为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同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2)铠装热电阻: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3)端面热电阻:端面热电阻感温元件由特殊处理的电阻丝材绕制,紧贴在温度计端面。它与一般轴向热电阻相比,能更正确和快速地反映被测端面的实际温度,适用于测量轴瓦和其他机件的端面温度。
  (4)隔爆型热电阻:隔爆型热电阻通过特殊结构的接线盒,把其外壳内部爆炸性混合气体因受到火花或电弧等影响而发生的爆炸局限在接线盒内,生产现场不会引超爆炸。隔爆型热电阻可用于Bla~B3c级区内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温度测量。
  热电阻测温系统的组成
  (1)热电阻测温系统一般由热电阻、连接导线和显示仪表等组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热电阻和显示仪表的分度号必须一致
  ②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具体内容参见本篇第三章。
  (2)铠装热电阻 铠装热电阻是由感温元件(电阻体)、引线、绝缘材料、不锈钢套管组合而成的坚实体,它的外径一般为φ2~φ8mm,最小可达φmm。 与普通型热电阻相比,它有下列优点:
  ①体积小,内部无空气隙,热惯性上,测量滞后小;
  ②机械性能好、耐振,抗冲击;
  ③能弯曲,便于安装
  ④使用寿命长。

网友K(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L(2018-03-15):
pt100是铂热电阻,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它的工业原理:当PT10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100欧姆,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成匀速增长的。

可以看做是线性增长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