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大中控DCS系统中能,监控记录设备运行信号吗?

楼主(2011-11-16):
设备运行信号系统能自动监控记录吗?另都是什么型的信号能自动监控记录?该如何设置?XP313和XP316型就不用说了

网友A:
开关量做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后坐报警做自动监控记录!

网友B(2012-06-20):
能呀,开关量输入

网友C:
可以实现自动监控记录的,开关量做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后坐报警做自动监控记录!

网友D(2015-05-23):
可以啊,做个报表就行了

网友E:
做个报表,选中要监控的开关量就可以了。

组态时选中记录。

网友F(2015-07-08):
哥们儿  DCS编程软件有么  能给发一份么  想学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