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五通电磁阀,最近老犯卡,谁知道为什么?请赐教!

楼主(2010-12-24):
二位五通电磁阀,最近老犯卡,谁知道为什么?请赐教!

换新的也犯卡,是不是因此天气冷,阀芯油凝固所致?

网友A:
看看油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
如果电磁阀带动的汽缸不顺畅了,是不是电磁阀也会犯卡

网友C:
检查气源压力、弹簧和润滑

网友D:
可以加电伴热试试

网友E:
看一下压缩空气,我这也犯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F:
最大的可能性是环境影响,比如说天气冷,可以查一下它的特性指标

网友G:
压缩空气质量差,特别是水太多,天气冷!!

网友H:
气源轻微带水,把气源处理下

网友I(2011-02-28):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气源里有水,放一下气,再使用

楼主(2011-05-22):
对是气源里到水。谢谢大家了

网友J:
上海兆茨实业有限公司是集、工、贸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及工业传动控制,我公司现与国内优质产品生产商结成联盟以公司的销售网络作为基础,承接各种工程并销售各种相关优质产品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同时,加强对客户“增值”服务,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在售前和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提高营业额,树立模范项目在自动控制系统及气动控制系统方面深厚的技术储备对电力、化工、造纸、水处理等行业的工艺了解,加之我们真诚的服务,在业内取得了良好的信誉,成为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团队,享有直接国外产品的代理及优惠价格,公司本着客户第一、服务至上的管理理念,在产品和技术精益求精,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网友K(2011-11-11):
说的很到位,谢谢.

楼主(2012-05-31):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确认了,我遇到的情况原因是,电磁阀带动的气缸密封圈漏气,所以运行不畅了。

网友L(2012-08-13):
气源使用前加装除水,给油二联体,就可解决了。

另外要防止排气孔阻塞。

网友M(2012-11-13):
l回个气源三联件吧,调节好安气压力,经常看水分里的水及杂技,雾油器里跟根使用地点温度加各类润滑油,

网友M:
加个气源三联件吧,调节好安气压力,经常看水分里的水及杂技,雾油器里跟根使用地点温度加各类润滑油,

网友N(2012-12-17):
气源加过滤

网友O(2018-03-20):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磁阀,首先的看一下电磁阀规格书,合不合适工作环境,还有就是仪表风不干净,带水时间久都会导致电磁阀卡瑟,而且排气孔是否有防尘,而且不是所有电磁阀需要油雾器,像ASCO电磁阀是不需要油雾器,加了反而导致电磁阀卡瑟

网友P(2018-09-20):
气动阀门的电磁阀出问题比较少····只要能出气基本没问题!问题都是出在阀门,阀杆变形,球面磨损,汽缸漏气,汽缸过小,气源管或过滤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