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自动调节阀阀问题

楼主(2011-07-11):
谁能告诉我,调节器那得正作用,反作用。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用的到,怎么用?先谢过了!!!!!!!

网友A:
如果工艺不发生变化的话,只能用一种作用方式,具体哪种看你的工艺控制方案了。正反作用就是当被控对象发生变化时阀门的动作方向。

网友B:
正、反作用在编程组态时就已经做好了,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变作用,其原理相当于控制阀门的气开气闭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谢谢,现在我们这遇到的问题是。原来用的是气开式的自动调节阀,用了五年多了,现在不行了。但我们检修之前没确定好换了个气闭式的。该如何弄才能用呀,(备注:现在停不了车,我们换不了阀门了)向智达前辈请教下。

网友C:
你在控制压力或者液位时,一般有增量和减量,正作用就好比你要开大阀门增加压力等...

网友D:
首先,在DCS你应该先把气开阀,改成气关阀,和你现场的调节阀一致;而它的正、反作用是DCS输出信号的类型:有4~20mA和20~4mA的可以根据需要来改动。

网友D:
在这里的正负作用相当于控制器的正负作用选择,在控制回路的四个环节中,相应的改变两个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E(2011-09-14):
实际用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

网友F(2011-11-09):
这个正反作用要看现场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在根据控制规律的PID算法得出,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调节阀输出变化后现场要控制的参数与设定值偏差反而变大而不是减小,这个可以通过几分钟或者几个调节周期看出来,瞬间的波形不能算,有经验的操作工都能够发现,那么这个正反作用选择就是错了,可以通过工程师站进行修改。

网友G:
你组好态啦  在监控里边改不了吧

网友H(2012-05-25):
关于正反作用的问题,你可以假设一下,有一个罐,进水有一个调节阀,泵的出口有一个调节阀,那么这两个调节阀控制液位的PID作用就是相反的。

网友I(2018-09-13):
图上的正反作用是在阀门投自动控制的时候用的。现场阀门气开变成气关的话,要先进系统组态里面,IO测点里对应阀门位号的正作用反作用里改

网友J:
跟PID调节似的,正作用和反作用,对于阀门来说一个表示开度多少,一个表示关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