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监控信号问题

楼主(2011-12-06):
我们用的时浙大中控JX-300XP系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组态中有一连锁项涉及到两供油油泵同时无运行信号,给空压机停车信号。运行了三年半一直没问题。但前不久出现了。空压机连锁停车。但在中控室电脑上不显示是哪个连锁项造成的停车。一直以为是电工控制柜的事,后来,请了给电气工程师来,确定是中控的事,那个连锁停车继电器却实有动作。后将两油泵运行信号从组态中删除就没事了,确定就是它的事。之后我的问题有来了,向运行信号(XP362)这样的信号可以监控记录吗?    如何设定?再有除XP313XP316卡件以外的卡件如XP362XP363XP322型卡件能记录监控吗?如何设定?

网友A:
300XP的好像是能记录的,具体记不到了,你可问下中控的人

网友B:
可以做一段程序来扑捉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也可以到事件里去查事件的!

网友C:
把它相关的输入点  加进历史趋势里  不可以嘛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就是把XP362开入点组态进历史趋势里

网友E:
是不是卡件有问题

网友C(2012-01-12):
将两油泵运行信号从组态中删除?   他是把程序中油泵运行信号的的连锁去了吧,没啥事哦,反正有油压连锁着

网友F:
在组态软件中有历史趋势和实时趋势功能,在组态中只要对这两个功能建立参数关系编程后,在监控画面上就能够找到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不过如果系统重新运行先前的历史趋势会消除。

网友G(2012-02-18):
还是得问问中控的人,打电话叫他们过去服务!

------------------------------------------

生产传感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发、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

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有需要的东西的照顾我一下

网友H(2018-09-13):
没看懂到底什么情况。连锁输出继电器有动作,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连锁?油泵运行状态是从电气那边给的,首先要检查那边给的信号对不对。对于连锁程序来说,条件没满足是不会触发的。另外,开关量可以记录的,做个趋势,如果想有提示,也可以做油泵停状态来时报警。。

网友I(2018-11-02):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

网友J:
还是得问问中控的人,打电话叫他们过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