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JX-300如何安全备份系统组态?

楼主(2012-12-28):
请教下浙大中控JX-300如何安全备份系统组态?

楼主:
没人会亚

网友A(2015-05-23):
应该是用工程师站进去后按F6保存

网友A:
应该是用工程师站进去后按F6保存,

网友A:
应该是用工程师站进去后按F6保存。

网友A:
应该是用工程师站进去后按f6保存。

网友A:
应该是用工程师站进去后按总体信息,里面有保存数据

网友B:
只是单纯备份组态?那就直接把组态另存为就OK,如果需要备份相关过程数据,报警,历史趋势等,那就要在编辑栏里选择数据备份

网友C(2015-07-08):
想学习下 有中控软件么  给发个谢谢了 L1991323@126.COM

网友D:
很好,来看看是否对自己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