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JX-300如何安全备份系统组态?

楼主(2012-12-28):
请教下浙大中控JX-300如何安全备份系统组态?谢谢!

网友A(2017-07-11):
启动系统组态,打开工程,在组态窗口的上端菜单栏点击“总体信息”,在推出的菜单中点击“备份数据”,在新的“组态备份”对话框的输入存储路径后自动生成一个以当前日期时间为文件名的工程备份文件。至此工程备份操作完毕。

网友B(2018-03-07):
不清楚,学习中

网友C:
启动系统组态,打开工程,在组态窗口的上端菜单栏点击“总体信息”,在推出的菜单中点击“备份数据”,在新的“组态备份”对话框的输入存储路径后自动生成一个以当前日期时间为文件名的工程备份文件。

网友D(2018-05-15):
启动系统组态,打开工程,在组态窗口的上端菜单栏点击总体信息,在推出的菜单中点击备份数据,在新的组态备份对话框输入储存路径后自动生成一个当前日期时间为文件名的工程备份文件。

网友E:
受教了看帖也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