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组态问题

楼主(2011-02-14):
浙大中控组态FBD段落中的执行顺序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A:
只连接变量、位号和常数的模块称为起始模块。

区段中有多个起始模块时,图形区域中最上方的起始模块称为启动模块。

区段的执行从启动模块开始。

区段内侧执行次序由数据流决定。

区段间的执行顺序由区段的启动模块在段落图形中的位置决定,由上到下。

楼主(2011-05-22):
谢谢。我知道了,我看过浙大中控的那本关于组态的书了。

网友B(2011-11-13):
哪本书哦 电子版的有木有

楼主(2012-05-31):
电子版的我没有,我看的是我浙大厂家安装完留下的书

网友C:
我有jx300的资料

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