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pt100热电阻使用中出现测量值偏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20):
我公司用于测量氧气出分馏塔温度的pt100型热电阻在一次全场忽然停电后测量值向上偏移了10摄氏度左右(原来13度左右,之后24度左右)之后测得温度还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检查电阻、电缆和输入模块(DCS或PLC),也有可能是你的系统程序停电后恢复的时候不是原程序导致量程或设置问题。

楼主:
更换电阻后就OK了,我的系统供电是双供电模式,市电断电,自动切换到电瓶供电,这样也会出现原程序不复位吗?这样的情况,以前不断电也出现过几次,现在还有一个是更换完电阻还比平时第5度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指教!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在现场加电阻以检测通道和DCS模块是否一致。就象你加138.5欧姆,DCS显示100度。那就说明线路、DCS正常。就一定是PT100的问题。你最好量下PT100的绝缘电阻多少是否大于50MΩ。

网友C:
可以加我 QQ465732188

网友D(2011-02-25):
如何测量PT100的绝缘电阻?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