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线 有没有简单的公式

楼主(2010-12-22):
 我是干电工装配的  平时接触变频和电机比较多  但是我才学没多久好多都不会做

 有的时候我们用的变频是7.5KW  11KW  45KW等等  在选择用多粗的线的时候很纠结

 希望各位师傅们教教我  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记住!!!

      一步公式,S=P(KW)*2/3       例如  90KW 的60mm2

是不是这公式?  那其中(*2/3)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KW)×2÷3      这样懂了吧

网友B(2011-04-25):
对于大功率电机(如400KW),这个公式还试用吗?

网友C(2011-07-03):
选择导线有口诀,很方便的!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二倍半,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阿拉伯数字是导线截面,大写数字是载流量与界面的倍数,单独穿管时载流量打八折,温度超过25度时打九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