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在国内和马来西亚使用一样么?

楼主(2010-12-23):
公司有台采用安川变频的动臂塔吊,在国内试机的时候完全正常。但发到马来西亚以后,起升和动臂同时使用时变频器报警:主回路欠电压。请问高人这个是怎么回事喃?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大米在中国煮熟了可以吃,到了马来西亚煮熟了可以吃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马来西亚也是使用工频50Hz,相电压220V的民用电,线电压380V。楼主出现这种故障现象首先应该查一下,电源电压时候正常?

楼主:
反复使用起升或者单独使用动臂都没问题呢。就是同时使用时报警

网友B:
要看是不是误报,检查同时工作时,直流母线电压有没有跌下来。

网友B:
最好换一台变频确定是否变频问题。

跌下来,检查变频器内部继电器吸合没有,没问题的话检查功率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