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关于电机三相阻值问题

楼主(2011-02-20):
各位高手,小弟接触电气时间不是很长。今天在现场维护中碰到一个问题还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今天我厂设备上一个马达发热很厉害,电机无法转动。经检查发现不是机械传动问题。接着我测量了电机的三相阻值,发现电机三相阻值严重不平衡:最小的是150Ω,其他两相电阻是1.5MΩ。我当时怀疑是电机出问题,于是换了一个新电机,可当我再测量拆下来的旧电机(此时电机温度降低至室温)时候发现三相阻值却又一致,都是150Ω,我把旧电机重新通电空转了半个小时,发现电机一切正常。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老兄,你测量阻值时断开链接片没?

网友B(2011-03-26):
莫非是绝缘层破坏了?

网友C:
电机线圈间电阻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接线柱松动,导致三相电阻不平衡。

网友E:
如果电机维修过的话   有人为了省事  小功率电机  不焊接  直接拧在一起  有可能出现接触不良

网友F:
你是从什么地方测量的啊?是从电机接线端子上量的,还是从电机电源线处量啊,不能排除电机电源线短路而导致电机缺相运行。

网友G:
想不到有什么带动马达的电机电阻有一百多欧的

网友H(2011-05-04):
不可能这么大阻值的,建议重新测量

网友I:
最小的是150Ω,其他两相电阻是1.5MΩ 都是150Ω 首先要确定测量方法正确 1.5MΩ是断线了 检查以下两点 1 电机供电线路有无断点 2 打开电机接线盒 检查电机接线板 重点看看电机内部出线有无松动

网友J(2011-07-30):
           电机有内含热保护吧,

网友K(2011-09-22):
难道电机里有保护?  接触过 3相潜水泵 3相温度高3相不通 放凉后就好了, 你这种有2相通的 没遇到过。 这样缺相要烧电机的哈,

网友L(2011-11-25):
我感觉有线松了,开始的时候是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