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异常故障

楼主(2011-04-16):
有4台Tinko温度湿度控制表,公用一个220V的电源,已正常使用了很长时间,今天突发了同时不显示的故障,查电源有220V电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2011-12-08):
个人感觉还是共用部分的电源有无输出

网友B(2012-02-23):
不知这个检测的电压220V是怎样检测的,偶怀疑是220V电源的零线出现问题,而且其应该在控制仪表的末端,既有可能在空气开关附近有松动现象。

网友:
论坛技术问题太多,楼上不显示id了!!

网友C:
单独排除撒

网友D:
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E:
专注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解决方案:http://www.caiyadianzi.com,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