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電機可否控制扭力

楼主(2011-01-11):
我需要製作一台自動鎖螺絲機。現在問題就在怎麽控制鎖緊且不滑牙

网友A:
我公司就是生产伺服驱动器的!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你!QQ:458095721

网友B(2011-07-21):
可以的 盟立自动化(苏州)可以办到

网友C:
可以的。伺服电机的驱动器设置为转矩模式,然后通过运动控制器给予0~10v就可以了